遇到个问题,相当严重?图来了!!!

楼主(2011-11-16):
我现在玩G4模拟器,往下拉方向摇杆(不是油门),模拟器上的飞机就熄火,本人是XG8的控。。。以前都是油门推到52%这样模拟器上的熄火开关自动开的。

我是美国手!!!
图1:往下拉尾舵,熄火开关开了!

图2:往上拉熄火开关自动关闭!

图3:推油门熄火开关没反应!还是处于关闭状态!

大神们··你们能看懂吗?知道哪个是熄火开关吗??大神们,救救我吧。。。

网友:
非常眼肿!
不懂帮顶!

网友:
是不是xx手与xx手搞反了?

楼主:
怎么都是白马甲的人在回答我啊··那些每天在论坛里面那么活跃的老手呢?遇到问题怎么没人吱声啦??

网友A:
2点不明白.1.方向不是左右吗?你的怎么是上下.2.油门52%熄火.......你把我都弄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点不明白.1.方向不是左右吗?你的怎么是上下.2.油门52%熄火.......你把我都弄糊涂了

我没表达好,就是拉尾舵机,头往上翘的。懂了嘛?52%不是熄火,是熄火开关开启!

网友B:
  設定好了搖杆通道沒有?

网友C:
建议去研究一下通道映射..就菜单3下面的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研究一下通道映射..就菜单3下面的第三个

改勾的已经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設定好了搖杆通道沒有?

没懂,什么摇杆通道?

网友D:
进去 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去 先校准。。

校准了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校准了啊~~~~~~~~~~~~~~~~~~~~~~~~~~~~~~~~~~~~~~~~~~~~~~~~~~~~~~~~~~~~~~~~~~~~~~~~~~~~~~~~~~~~~~~~~~~~~~~~~~~~~~~~~~~~~~~~~~~~~~~~~~~~~~~~~~~~~~~~~~~~~~~~~~~~~~~~~~~~~~~~~~
肯定是1234,4 个手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1234,4 个手设置不对

怎么设置 求解啊!

网友F:
你是什么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什么手的?

美国手啊··老大,认真看帖啊!

网友G:
楼主通到设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通到设对没?

中山兄~~模拟要设置通道吗?还有,模拟器进入校准下面的那个通道改勾的我已经勾了··检查过了!!!

网友H:
真是邪门了,你在Windows下的游戏控制器有校准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是邪门了,你在Windows下的游戏控制器有校准过没?

100%校准了!然后进入模拟也校准了!

网友:
最有效也是最笨的办法,把控恢复出厂设置,G4卸载重装重新设置。提醒下,卸载时G4在我的文档里有一个文件夹里面就是你的设置信息,卸载不掉必须手工删除,否则重装也是白装。。。。。。。

网友:
建议LZ把油门通道和升降通道互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其实就是LZ的表述有问题,按照你的图片,所谓美国手,在右杆的上下方向,是升降通道,也就是你说的“往下拉尾舵”的那个通道,你可能把熄火开关也设置为这个通道了,甚至设成了曲线(应该是一条折线),所以摇杆拉到一定位置(52%?)才会导致熄火。
纯理论分析。

网友I:
明显是通道设置错误,把尾舵定义为熄火开关了,建议楼主继续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明显是通道设置错误,把尾舵定义为熄火开关了,建议楼主继续潜水吧

没有把尾舵定义为熄火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把尾舵定义为熄火开关~~

没有定义,你打尾舵熄火开关怎么会有反应?通道设置里面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
性急的淫啊,再好好找找问题吧,看问题应该是通道映射得不对吧

网友:
你把混控关了没?可能是混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