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飘飘以及居室机控的问题

楼主(2011-11-16):
准备买控,想同时能飞电直、飘飘和居室机,要国产的控,华科尔和天地飞的哪个型号比较好?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天地飞+飞梦套装?

网友B:
天地飞+胖熊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胖熊套装?

谢谢xcc航空公司董事长
用哪个型号好,要考虑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飞梦套装?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胖熊套装?

胖熊套装里的接收机都是1S电的,所以要配1S的舵机,1S的无刷,1S的电调...而且他的接收都是1mm的JST插头,这个貌似支持的人不多。不过如果打算主攻室内机,这个不错。
飞梦有个微型接收,也很轻。而且支持2S电的。除了飞室内机,还可以飞飞翼展50cm的小飞机。
完全个人感觉,看LZ自己怎么决定了。

网友C:
天地飞+胖熊
天地飞+红外线
天地飞+飞梦
我全了
结论:天地飞=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胖熊套装里的接收机都是1S电的,所以要配1S的舵机,1S的无刷,1S的电调...而且他的接收都是1mm的JST插头,这个貌似支持的人不多。不过如果打算主攻室内机,这个不错。
飞梦有个微型接收,也很轻。而且支持2S电的 ...

谢谢!这个提示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胖熊
天地飞+红外线
天地飞+飞梦
我全了
结论:天地飞=神油

谢谢!
我想了一下,准备:
1.电直、飘飘用一个控
2.另买一个便宜一点的控,专门用来飞室内机。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天地飞有没有适合要求 2 的。请tg大大和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想了一下,准备:
1.电直、飘飘用一个控
2.另买一个便宜一点的控,专门用来飞室内机。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正确,天地飞有没有适合要求 2 的。请tg大大和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2.另买一个便宜一点的控,专门用来飞室内
这个你不如买个红外小飞机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提示很关键。

不对,胖熊的可以外接电调的,内置是1S

网友:
天地飞确实是便宜又好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JR+胖熊,考虑用国产玩具控+红外

网友:
胖熊的设备用2s也行,最大好处就是有内置电调,算上电调比飞梦轻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是胖熊那里的价格不知LZ能不能接受

网友:
天7加四通微型接收,我正在用,才2g左右,还可用控来飞电直,现在价格很不错,我以前花650买的,现在可能在600左右。(双7通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