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能不能去当游戏手柄

楼主(2011-11-16):
最近也没时间飞,不知道能不能拿控去搞极品飞车

网友:
试过,好像是不能!

网友:
 应该是可以吧

网友:
 有想法。。。
北通神鹰的飘过。。。

网友:
只要解决数据匹配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也没时间飞,不知道能不能拿控去搞极品飞车
.                            早就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游戏“雷电”可以玩,主要是看游戏支持不支持模拟器的加密狗,硬件里的“人体力学输入设备”。有的游戏可以玩。

网友:
可以,模拟器加密狗就是把控搞成一个手柄接在电脑上的~~~

网友:
可以  g4的狗就可以

网友:
高级手柄,比PS3原装手柄还贵,错了,比PS3还贵…

网友:
有个软件叫PP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