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飞机,请前辈指点用什么牌子型号的电机!

楼主(2011-11-16):
我计划好久,想做一个长2.4米,宽1米86的KT板机F117.   所以需要一个大号的电机,请大家给我推荐个品牌和型号的。再请问电机、大电机分别什么牌子的好? 比如双天、朗宇的牌子。

网友:
做后推式的还是准备上涵道的??

楼主:
做中推   腰推 后推 都行  就是用电机。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起飞重量来决定何种型号的电机
1500-2000克用双天3548 KV850电机,3S,4S都可以用,桨要10寸以上。2500克左右要用4250,没用过别的牌子。
具体请参考双天电机参数吧,淘宝上卖双天电机的商家一般都贴出来。

网友:
楼上的说得很明白了~~~~楼主,飞机一般是不讲宽的,规范点,叫翼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起飞重量来决定何种型号的电机
1500-2000克用双天3548 KV850电机,3S,4S都可以用,桨要10寸以上。2500克左右要用4250,没用过别的牌子。
具体请参考双天电机参数吧,淘宝上卖双天电机的商家一般都 ...

这种搭配是用在3D机上的,楼主配的是后推机,不一样的。这种KT板飞机外形大,但是通常都比较轻。起飞重量2000克以内的话,3542级别的电机应该可用,kV值要选略高的,比如1000~1100左右,上4S电池,配9寸APC刀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