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钟表车床C6104

楼主(2011-11-16):
我搞了一台C6104可惜拉电机、车刀和杆没了,还有就是十字托盘的纵向导轨里的塞铁没有了,
这个塞铁不知道哪里能淘来,我想应该不贵
大家认为有必要配全么?
来点应用心得,俺也学学

网友:
塞铁可以自己做,用薄铜板就行,这个陶是肯定陶不到的了,摆车件本来就不好找,特别你这塞铁还更偏门一些,如果是年头比较久远的话,可能得自己刮研一下恢复精度,这个东西没必要非得配的多齐,根据需要够用就行,拉杆是外径8内7x0.75的螺纹,长度忘记了,电机的话,随便配个能拉动的就行了,拉杆要是自己不好做,可以上百瑞的官方网站看看订一个,没多少钱,其他的附件也可以订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刚才一回头看到家里的不锈钢菜刀,哈哈那个刀背正好的塞铁的厚度,正打算把刀X@X%X·#,转头一想先等等到,双休日到垃圾堆里再搜搜。哈哈。
可惜没有车刀,回头给大家上个图看看。就是垃圾堆里拣来的车床

楼主:
懂行的给个意见

网友:
还不错呀!油盘版呀! 在件基本都齐了.

网友:
以前我有很多油盘的,可惜现在没有了

网友:
LZ大哥,不能用不锈钢做塞铁啊!!!!!那样托板用不了多久就废了,找铜条做,实在不行联系我,呵呵

网友:
垃圾堆里找到这个真不容易 ,尾架推杆断,小刀架缺少调节螺丝,少塞铁,3样东西有配的话一共就百十来块钱,估计就塞铁难配,其余的都有。电机配一个90V-120V的就够用,转速2800

网友:
兄弟可以自己搞一个塞铁,那东西不是很难搞。多些耐心。另外,兄弟最好是用木头做个底盘,这油盘实在不敢恭维,上海摆车的油盘比较轻,机器转起来,很容易有共振,最好是用椴木做底座,之所以用椴木,是因为椴木硬而软,可能我这话不太好明白,意思是,本身,椴木不是真正意义的软木,比较硬,但又是材质比较软,这种软,是相对于硬说的,机器在上面,可以很好的起到减震的作用,但又很好的得到了固定

网友:
塞铁建议用锡青铜或铍青铜做  普通黄铜和纯铜不是很好

网友:
把它卖了不就得了?

楼主:
没想到这么多建议,哈哈,谢谢了
不过为啥有人说用不锈钢不好呢?
我看它上面的那个导轨里就是钢的

楼主:
再传两张图片,相机一般,还是能看清1972年制造的,比我大,可以认为是古董吧

网友:
呵呵,老弟赶紧收拾出来啊~~~

楼主:
学习中,塞铁和那个尾架推杆是问题,车刀也缺。
94年大学的时候,生产实习操作过车床,铣床,刨床,都忘光了

楼主:
实习3个月还是俩月记不清了

网友:
摆车很简单的,多数情况是手刀架,手持刀加工东西的

网友:
是啊,把这个东西收拾一下就可以玩起来了。缺少的东西都可以配到,除了电机外其余的配原厂的总价不超过100

网友A:
塞铁不能比导轨硬,随便找片铜啊什么自已磨磨.

网友B(2011-12-20):
看来这东西想找全原配且完美的还真不是件容易事啊。

网友C(2019-02-21):
楼主捡到宝了这个摆车修配—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