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木艇

楼主(2011-11-16):
请问大师们我自制的木艇长75CM,想速度快一点,需要多大的电机、电调。

楼主:
请大师们帮帮我吧!好想快点做好试水!!心急如焚啊!!

网友:
3674电机 120a电调 6s

网友:
快不到哪里去的,船壳会很重。

楼主:
还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试,保证反扭力把船壳绞成麻花状,大哥这是木质的,不是玻璃钢的,不要瞎出主意误导新人

楼主:
就是不懂嘛想问一下!哪我做玻璃钢的又怎么样啊!需要哪些材料啊!请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船底碳纤布补强,再装大功率电机,其他结合处玻璃纤维布补强,特别是船轴和船体结合处要加强,最好用玻纤板加强下,上3674电机6S锂电还勉强可以,最好KV值不要超过2000,个人建议船如果小于75CM最好用3660或以下电机KV值在3500左右,上3S锂电,从436的桨(3叶433)开始试,如果电机电调受得了再上大一点的桨,电调一步到位120A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上个船底的照片看看

楼主:
我还没有把它照下来!这船的盖还有沾上去请问我用玻璃钢加强后盖子怎么沾!用什么胶水沾啊?楼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