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出的刀路,加工起来这样走

楼主(2011-11-16):
看不明白,是什么出的刀路,是这样走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2MDAzNDI4.html

网友:
应该是轮廓加工
可能是破庙出的刀路吧,里面有个加工策略就是这样按照轮廓走的。名字我给忘了

楼主:
好像还不是 截屏看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数控软件。。不是CAM哈。

楼主:
这种走法,加工效率高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出的刀路

网友:
我也问了做机那大侠,不知道会不会是高速加工方式。

网友:
模型区域清除

网友:
好像是破衣或油鸡出的刀路,刀太细,全是顺铣,光洁度高,跑空趟占一半路径,太慢

网友:
注意,空跑时是快速移动的,就看上它这点

网友:
那么强壮的四肢那么薄弱的底座

网友:
能啃40GR强悍的小雕。

网友:
会不会是Cimatron?有些印象。

楼主:
还是没有确切的答 案,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排除一下,不是油鸡出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是逆铣?

网友:
这种加工策略有点看不明白,
如果是我做的话,软料用顺逆结合
硬的就老实点用顺铣

网友:
...................不会软件倒路,只能自已写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