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油车一加速 传动齿轮靠不上 在加速发动机空转 ...
问一下,油车一加速 传动齿轮靠不上 在加速发动机空转 ???求解。

楼主(2011-11-16):
问一下,油车一加速 传动齿轮靠不上 在加速
发动机
空转 ???求解。车辆型号:青松平跑
加速时 发动机空转 传动齿轮靠不上 主要是左边不转,有时两边都不转。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我带我那个朋友谢谢了。

网友A:
自己调整一下!!

网友B:
检查单向齿轮是不是坏了!

楼主:
谢谢 我要我那个朋友检查一下

网友C(2012-02-10):
这个问题我知道。。。。
是这个样子的。。。。你的发动机跑位子了。。。别以为弄得很紧就不会跑。。你这样弄。。。。你把车整个反过来。看发动机的固定螺丝有几根。。然后全部松开。把发动机往后挪。转动轮子。看着两个齿轮。结合很好的时候。就把发动机的固定螺丝拧上。。。。就OK 了。。。。。哈哈。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