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副翼的舵机是怎么装的? 怎么用一个通道控制俩舵机

楼主(2011-11-17):
求助啊 老鸟们 教教(如题) 小的在此谢过.. 只知道叫混控 就是不会安装 T6A控

网友A:
请用Y线。另外请找个本地模友带带你,不然你玩不长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剧啊.. 谢谢了 我这没人玩(RC,不管是车还是机),那用Y线 如果控打一个方向, 那俩舵机还不是一个方向啊. 怎么做到两个反着来呢?  谢谢,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两个舵机放置的方向反了的话,动作方向就会相反了的

网友D:
听2楼的,用Y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