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 Aurora 9 DIY动力电压回传功能接线方式分享!

楼主(2011-11-17):
一直都玩电动涵道和电动固定翼,刚入手了A9,看中的就是它能双向回传功能,如果这功能不用还真觉的浪费,但它现附加出的传感器配件都是以油动固定翼功能為主,所以很多像我只有控和接收的人,开机后实现的只能是油动接收机的电压5V!读了文知道A9其电压回传最大可至5~35V(8 cell Li-po)除了油机用+5V BEC电压回传外,电机用动力电压(7.4V~29.6V[2~8 cell])回传监控是可行的....

在此感谢台北小李和广州張生技术支持,冒著焼接收风险,以下是我低成本实验成功图片,提供大家分享...

拿一条延长线来修改一下!

插PIN位置修改一下

加一颗降压二極体,是因為如果另一端插头脱离了,接收还有供电!

移除原本的短路线

接上改好的降压线!

左第一PIN脚為+5v,中第二PIN脚為回传电压输入脚及接收机电源输入端

遥控器开机

将主电源线T插头接上

出现4.2~4.6V(原本应為5V,但因降压0.5V)

再将连接线接至分压头的第一PIN+V

遥控器上的回传电压会变成动力用电池的电压了(最高可到 8 cell 35V以下)

按下回传动力电压修改低电压警报值

我预设10.5V..

网友:
不是降压电容,是二极管。

网友:
这个不错,直接显示动力电压呵呵,不用估了以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二極管!!

网友:
大9?futaba那个?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問題我这一看就是也想过...台灣叫二極体,朋友跟我說电容.....

这一看就是二极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二极管沒錯!

网友:
这个东西好,可以考虑,正在选控。

网友:
我看说明书有一种SPC的连接模式 直接接入动力电源给接收机就OK,LZ这种降压接法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