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求2204电机安装脚距

楼主(2011-11-17):
想自己DIY了个脚架。手头上有这个型号的电机的模友帮忙量已下。

楼主:
上几张制作过程的图。

网友:
理念不错!!注意加强

网友:
那个铜柱怎么一高一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自己DIY了个脚架。手头上有这个型号的电机的模友帮忙量已下。

电机上好铝十字架直接绑在你的那两根碳棒上不就OK??

网友:
是电机的轴距吧??我还以为是电机螺丝孔距。呵呵

网友:
电机孔距直接量好 然后在你的洞洞板上打孔不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铜柱是临时固定的。手里没有4个同规格的。

网友:
两根碳杆直接做机架臂,估计会因电机而发生扭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电机螺丝对角线的孔距。你有这个电机吗?我的电机还没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思路和我的一样。但我手里没有电机

网友:
倒数第2张图片电机安装处的那8个小物件也是洞洞板做的??那你的手工活不错哦!
开孔技术一定不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等电机到手再确定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眼力。 是洞洞板做的。开2.0的孔。我的碳纤管的2.0X1.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到数第2张图就改了电机座了。用两块PCB座固定。效果还行。用手弯过强度还可以。实在不行再在两条机臂之间加一条碳纤管就可以了

网友:
恩 不错 这个机架应该挺轻的 期待你的爽飞

网友:
小心啊  洞洞板的强度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