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客服发给我数控后处理的叙述 我翻译不过来 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11-17):
the post processor which converts the G&M Codes to the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the machine understands is the Fanuc 6M

Now the software used by some companies along with that post processor from Fanuc is as follows:

Mastercam
Cad-Cam
Surf-cam
Bob-Cad
Virtual Gibbs
Predator
dnc4u

这是机床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6441
这是代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8194

楼主:
有道翻译………………
邮局将G&M代码的处理器的机器理解会话语言是发那科6米
现在的软件用于某些公司连同处理器从这个帖子发那科如下:
Mastercam
cad - cam
Surf-cam
Bob-Cad
虚拟吉布斯
捕食者
dnc4u

楼主:
谷歌翻译……………………
对 话语言的机器理解的G&M代码转换后处理器对FANUC6M

现在一些公司从FANUC后处理器一起使用的软件如下:

Mastercam软件
CAD - CAM
冲浪- CAM
BOB - CAD
虚拟吉布斯
“捕食者”
dnc4u

楼主:
百度翻译………………
后处理器将其转换克&米编码会话语言机器理解的600万
现在的软件所使用的一些公司随着后处理器从发那科如下:
软件
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
surf-cam
bob-cad
虚拟吉布斯
食肉动物
dnc4u

楼主:
是不是先要转换成Fanuc 6M的代码 然后通过下面列出的软件做后处理 最终得到机器能读懂的代码

网友:
将g&m代码转换成机器码的后处理器是Fanuc 6M

下述软件支持Fanuc

楼主:
FANUC 6M是个控制器形式的系统吧 这个要多少钱 淘宝上没有
UG也支持FANUC吧

网友:
the post processor which converts the G&M Codes to the conversational language the machine understands is the Fanuc 6M
把G&M码转换成机器码得后处理器是Fanuc 6M

Now the software used by some companies along with that post processor from Fanuc is as follows:
目前很多公司采用装有来自Fanuc后处理器的软件主要如下:
Mastercam
Cad-Cam
Surf-cam
Bob-Cad
Virtual Gibbs
Predator
dnc4u

楼主:
就是说列出的软件 有后处理程序 可以直接转换成机器代码  哪个软件在国内应用比较广泛 我现在UG还是半桶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FANUC 6M是个控制器形式的系统吧 这个要多少钱 淘宝上没有
UG也支持FANUC吧

1,FANUC是一个数控系统品牌,6M应该是它的一个型号的产品,不过在我印象里应该是一个很老的型号了,没记错的话8,9十年代的产品吧
现在市场上常见的型号是FANUC 18i,16i,21i,0i,0i-mate,30i等,30i应该是比较新的型号了,不过也不是全是越新越好,有一定的适用场合额,譬如3轴或4轴加工中心的18 i,21i就完全可以胜任了,当然这要看具体机床配置了。多少钱这个不好说,举例说一下0i-MD的型号(3轴机床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像得4W RMB(我也是道听途说的,好像包括伺服电机驱动器什么的),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东东应该还没有对广大的DIYer开放市场(即淘宝)
2,UG的刀路需要通过你所得到的后处理文件转化为FANUC系统所能识别的G代码,也就是说,如果有后处理文件UG也可以转化SEMENS系统的或者HEIDENHAN或者FIDIA或者FAGOR等等等等
3,上述所提到的FANUC(日本),SENMENS(德国),HEIDENHAN(德国),FAGOR(西班牙),FIDIA(意大利)就类似于MACH3,维宏等,不过是面向工业加工制造的产品,其中FANUC据说师承于SEIMENS,这个无从查证,不过FANUC的G代码为ISO标准代码,个人感觉FANUC的G代码也是比较混乱没有HEIDENHAN,SEIMENS的继承性好,因为营销策略等诸多原因FANUC的在中 国市场占有率很高,我本人也很喜欢FANUC系统
4,世界上数控系统品牌最多的我印象中好像就属日本了,这个很怪,日本人就是厉害,不做则已做出来就是精品
FANUC(发那科,南方也有称之为法兰克的),机床很少出,市场上FANUC机床也并不多见,主要生产数控系统和工业机器人,其中数控系统在世界上试鼎鼎大名,MITSUBISHI(三菱),MAZAK机床的MAZATROL(其实就是三菱的系统进行了二次开发而已,底层东西是一样的,但是个人感觉有些地方设计不完善,有些华而不实的感觉),OKUMA(大畏,好像也有称之为澳柯玛的,不知道是不是),据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开发数控系统和机床的厂家,东芝日立松下有没有数控系统这个就不知道了
日本人是很好的商人,好东西通常是拆开来卖的,这个比较烦人,数控系统也不例外,什么螺旋插补功能,坐标系旋转,坐标系附件,内存容量等,SEIMENS在这方面的问题就不是很多,功能基本上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