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前辈写的“一步步教你咋用无线电遥控器飞AR.Drone ”卡壳了,请求技术支持。

楼主(2011-11-17):
一个电子小白跟着前辈写的“一步步教你咋用无线电遥控器飞AR.Drone ”改控。。。如下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4442&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r.drone&bbs_id=1025

好不容易走到了
“找到这一行  #define DEBUG_LOG_SERIAL  把前面的注释去掉,然后执行sketch-》verify,完成后点upload按钮,等完成后点serial monitor按钮,出来串口监视窗口,应该有如下显示:”
这一步,可是串口监视窗口内没有内容。提示是:DONE UPLOADING. 极其郁闷中。
请教:
   1.是不是需要连上AR.DRONE
   2.接收灯没亮
   3.控要不要开。
请各位给些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
我卡得比你早,接线就卡住了,拿不到通道模拟量,你的线是怎么接的?

爆下我的,我的是arduino romeo板,天六通接收机,只接了1通的三条线,
接收机 - 接的 analog in 的 gnd,
接收机 + 接的 analog in 的 5v,
接收机 п 接的 analog in 的 0,

code 如下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int a;
void loop(){
  a = analogRead(0);
  Serial.println(a);
  delay(100);
}

输出结果

网友:
成功了,油门、俯仰、横滚、旋转 四通道都拿到了,以后可以写点代码用控玩玩什么其他东西了,先前是因为PPM错接到analog in去了。上图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帮顶

会不会又热卖了

网友:
我也不懂,但是技术贴照例是一定要顶滴

楼主:
我用的是Arduino Nano的板子。
楼上楼上楼上的。。。好厉害啊。。
我基本看不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线有没有接对!!!
现在最想知道的是
请教:
   1.是不是在写程序时需要连上AR.DRONE
   2.写程序时接收灯没亮,这样是否正常
   3.控要不要开。 接收没亮开了好像也没用

楼主:
再次请教Micky

请教:
   1.是不是在写程序时需要连上AR.DRONE
   2.写程序时接收灯没亮,这样是否正常
   3.控要不要开。 接收没亮开了好像也没用。

另外:
找到这一行  #define DEBUG_LOG_SERIAL  把前面的注释去掉,然后执行sketch-》verify,完成后点upload按钮,等完成后点serial monitor按钮,出来串口监视窗口,应该有如下显示:”

前面的注释去掉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要删了前面的两个星号

网友:
他那文章意思应该是用arduino nano做飞控,ar drone我没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推测除了主板应该还有个陀螺仪之类的模块检测姿态,文章用arduino替换了原来的主板,并且加上了他自己的控制算法,我做的是把接收机加到了arduino板上接收发射机信号。

你的问题,
1.写程序不用连ar.drone,并且要断开Serial口,否则写不进去。
2.我是天六的接收机,灯亮表示断控了,灯灭是正常的,亮不亮和arduino没关系,当然5v和gnd要接上,否则接收机没电,不知道你的如何。
3.同上,控关了接收灯就亮红了,我测试的时候好像无所谓先开哪个。

接收机接线文章中说的很清楚了,我再解释一下

不管是几通的接收,每个通道都有三个接线柱,每个通道的第一接线柱(-)是互通的,第二接线柱(+)也是互通的,第三接线柱(п)是各通道的PPM,

- 接 gnd,+ 接 5v,п接digital 的0、1、2、3、4、5、6......nano上应该是标着d1、d2、d3、d4、d5、d6,不过我接的时候d1不行,可能因为d1是TX。

还有,不能用analogRead,要用pulse,这个还没搞明白什么意思,后面参数在原文章代码里有注释。出来的数据就是第三张图那样了,我只记得第三通道(754最多的那列)是油门(昨天睡太晚了 )。

网友:
nano可以是这么接

楼主:
继续请教

终于连上了遥控。数据也出来。
不过接上AR.DRONE后遥控器没有用。
按照2。4。6。7的接法接上的。不知道那里还不对。。
AR也能亮灯,接收也是工作状态。。。。
是不是AR里还要写入程序啊?实在是。。。折腾了一天腊肉。晕了
接线图如下(不会贴图不好意思啊):

楼主:
奇了怪了。。。就这样贴图?????呵呵呵

楼主:
是不是必须加上那个4•7k的电阻啊?已停工几天了,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