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sky四合一改成接收连接电调方法

楼主(2011-11-17):
有个闲置的esky4合一(72M)的接收,如果仅利用里面的接收机,与电调该如何连接?
谢谢,具体是电调的插口插入哪个位置的针脚??还是需要拆开在电路板上连接焊接?

网友:
我还想问丘比特四合一怎么分出独立的接收机来

网友:
里面有2块板子,油门是第三个,在塑料框挡住的那个位置。

网友:
把接收板板取下来就是一独立的接收机。

楼主:
经过昨天晚上不停地调试,最终成功。
把四合一拆开就可以是一个接收机,但是接受机插入电调的接口不在图上的第三个位置,是在背后的插针上。
后来想通了,因为四合一就是接受和电调相连(电调中含有混控),接收与电调相连的地方就是应该接入电调插口的地方,正面底下的3个针排不知道是用什么的,原来听黑人大哥说过好像是这个接受可以当6通用。
稍后上图详解。

感觉自己通过不断研究获取成功,非常开心,可以省下买单独接收机的费用,蛮不错,挺爽!也许这就是模型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昨天晚上不停地调试,最终成功。
把四合一拆开就可以是一个接收机,但是接受机插入电调的接口不在图上的第三个位置,是在背后的插针上。
后来想通了,因为四合一就是接受和电调相连(电调中含有混控),接收与 ...
恭喜,从上往下,是接收机的1-7通道,其中3、4通道的插针在反面。你可以把3、4通道插针换到正面来,就是一标准7通道接收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你讲的是ESK的接收机吗?丘比特的是不是也是样呢,反正也是两块板,对码的按钮是电调板上哦,还有谁知道接收板有单独卖的吗

楼主:
楼上的 你拆开试试看,应该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