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求助

楼主(2011-11-17):
以前飞电直450(飞得不好哈,别见笑)现在突然想飞
电动固定翼
了想问一下老鸟们自已做个KT机要那些配件才行现在手上有亚托电调一支,控一台差一接收,
电池
11.1V2200MA六块,9克
舵机
三支,还要差那些配件.谢谢

网友A:
俺不是老鸟,刚刚玩一个月~
还需要马达,接收器,撑杆~螺旋桨,浆保护器~~

网友B:
你的电池太大,适合1000g左右的飞机,呵呵。9g舵机可以用,三只刚够。需要的东西:
1、电机(看你的飞机重量)
2、电调(看你的飞机重量和电池是2S还是3S)
3、螺旋桨(看你电机的KV和飞机重量)
4、电池(看你的飞机重量、电机的KV)
其它的配件,如碳纤杆/片、胶水等要看你做什么飞机
简而言之,你的要求不明确,大家没法帮你。如能把你的愿望说的更清楚,就好了

网友C:
电机和电调的参数你没说啊

楼主:
 还真不好意思,我的电机是2212,KV1400的,电调是亚托35X的,电池是3S 11.1V2200MA,辉胜9克舵机,控是DXS7的,接收是6100E的,还有就是有一架小塞斯纳,不知道这飞机能不能用这些配件

楼主:
还有就是桨是买的9050桨

网友D:
买个2208郎宇电机

网友E:
3S 2200的话 翼展最好0.9米左右 2212的话 浆的话10到8寸都可以 机身机翼一定要加碳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