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电路板,用什么材料做壳呢?

楼主(2011-11-17):
这块电路板,用什么材料做壳比较好?有没有一种树脂可以直接灌模成型的?

网友:
用AB水试试

网友:
买块尼龙板,cnc一下就行了。

网友:
看样子像是20针串口接头,如果LZ是玩单片机的话,那个用打印机连接线自带的塑料外壳就行

网友:
热缩管 就行啦

网友A:
做个模子,直接灌

网友:
电子商场有各种小塑料盒

网友:
有种口香糖盒子 大的抽屉型的,买一盒,把糖吃了 盒子利用 呵呵

网友:
看看这能不能用  淘宝上 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模子,直接灌

请问用什么材料灌呢?

网友:
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