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调用低压设备,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2011-11-17):
高压电调用低压设备,有什么注意事项?

网友A:
电流不要超了就可以了

网友B:
HV ESC 通常无BEC,记得加上UBEC或者接收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指不要超过电机么,怎么判断电流超不超

网友C:
低压什么设备...

网友D:
注意电流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