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50改 12S 600MX马达

楼主(2011-11-17):
最近在想,6S  3300mh的电池大约 重400G
                 6S   1300mh的电池大约 重200GX2=12S  1300mh
                 把550的电机改成亚托600的电机600MX    仍旧用16T的马达齿轮      电调用  80HV的(支持12S的)

                这样会跟暴力把。。。。

楼主:
回复 楼主:

沙发自己做
有没有相同想法的人啊
电池6S1500mh的也有
大家讨论讨论看啊

网友:
呵呵,电池的持续放电能力不够是没有暴力可言的,仅仅是能飞起来,那没有问题,不过飞不了几下就会大肚子哦,呵呵

1.3Ahx60C=78A持续电流,1300的电池要找60C以上放电C数的恐怕不太容易吧?

如果一定要考虑重量问题,可以用6S1P 2600两颗串联,约380克一颗(3300的电池起码是480克一颗),但是请记住要找30C以上的电池,不然持续放电能力还是不太够,暴力3D飞行时间3-4分钟没有问题

折腾去吧 :loveliness:

网友:
相同c数下,容量越小,最大放电电流越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想,6S  3300mh的电池大约 重400G
                 6S   1300mh的电池大约 重200GX2=12S  1300mh
                 把550的电机改成亚托600的电机600MX    仍旧用16T的马达齿轮      电调用  80HV的(支持1 ...

我在用12S 1300mah飞 500,550应该至少12S 2200,2600可能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千红   指点  嗯2600MH   12S   30C以上试试

网友:
600MX不是1220KV的,可以上12S吗?

网友:
以前有这个想法,但是打消了~~
1:这样折腾的钱还不如直接买600pro
2:这样改应该很暴力,但是550的那1.6的侧板强度应该不够,又要换加厚侧板,又要折腾~~
3:如果好飞要换600pro中联,还是要钱。。。。

可以改,但是纯属在折腾~~个人意见,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