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漂移的情况

楼主(2011-11-17):
我的直升机老是漂移,怎么调还是一样``上次已经问过```因为上次坏了拓机搞不了视屏,换了大马力拓机又不习惯一下又把脚架炸烂```现在可以SP了```大家说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模拟器没有练好,带点右副翼就起来了

网友B:
新手还是去没人的地方练吧。  地面效应离地前飘是正常的

网友C:
太危险了,边上就是小孩

网友D:
这分明是技术问题,楼主都练练模拟器吧,起飞干脆点,你可以尝试把微调稍稍向右再飞

网友:
注意安全

网友E:
十字盘没有调平,仔细看看吧楼主

网友F:
就楼主这技术,旁边还有小孩  飞机也没调好!!地方还那么小!!!说实在话,我飞都怕啊!!!还是换个没人的地方,大一点的,相信楼主会飞起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没有练好,带点右副翼就起来了

带点右翼就侧翻的啦····我用模拟就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还是去没人的地方练吧。  地面效应离地前飘是正常的

我在模拟器上又不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危险了,边上就是小孩

 这不是小孩··是我店的MODEL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分明是技术问题,楼主都练练模拟器吧,起飞干脆点,你可以尝试把微调稍稍向右再飞

我模拟器也是直飞的···我都去过空的地方干脆过···不过飞到一米高就也是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没有调平,仔细看看吧楼主

我已经调得很平啦···什么尺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这技术,旁边还有小孩  飞机也没调好!!地方还那么小!!!说实在话,我飞都怕啊!!!还是换个没人的地方,大一点的,相信楼主会飞起起来的!!

我都说我换了个大马力舵机就上跟下都很暴力··很不习惯··旁边的不是小孩··是MODEL来的···我去过大的地方飞高了也是侧飞

网友:
正常的,打点右舵,模拟器里地方大,所以你感觉不到飘。你这么小的地方飞260都嫌小

网友:
转速差不多就要果断推起来,这样搞肯定会飘的

网友:
练蛙跳装上练习架是必须的。起飞打点右副翼也是必须的。

网友:
技术不行,一看就知道没有设置好了,挨斗1的-螺距都这么惊人

网友:
LZ你练蛙跳了么。。。蛙跳都没练还是别飞了。。还有这玩意真不是玩具,打到人你就倒霉了。。

网友:
  找個大地方,空地,沒人,飛起來吧,

漂是正常的!

飛起來再調微調,使能懸停!

网友G:
楼上的都看错了那小孩是假人 大家该去看眼科医生了

网友H:
这蛙跳都没跳起来各位就能看出飞机没调好 ,LZ多潜水,懂得悬停时飞机是什么姿态了就懂得大家为什么叫你起飞时带一点点右副翼了。

网友I:
地方太小了,而且十字盘也没水平的样子。把副翼的连杆调长一点点试试。

网友J:
10字盘问题
用尺调无用,要用专门的调平工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