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0S无法用2801模式对频?

楼主(2011-11-17):
2610S无法用2801模式对频?这是真的,还是我没调好.

网友:
用2603模式。

网友:
2610S是 4G系列有副翼系统。是不支持用2801对频的。

像2610V 2612V 2615V  2616V这些都可以用2801对频。

华科尔的接收:  S代表有副翼
                V代表无副翼

楼主:
真的只能用V型接收才能用2801对频,和我想的一样,晕厥!又被忽忧了一把!  另外,2603这个好像控里找不到吧!我的是28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只能用V型接收才能用2801对频,和我想的一样,晕厥!又被忽忧了一把!  另外,2603这个好像控里找不到吧!我的是28控

用2801控设置为2601模式就对频了。

网友:
2610s 是4g6s的接收,倒是有三轴功能,是华的第一代三轴,因为很不靠普,所以装在有副翼的机机上,这个接收最悲剧的事情是不支持2801模式,导致油门和螺距曲线无法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