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接收器上的三个调节钮分别调什么啊

楼主(2011-11-17):
是不是调三个舵机的舵量大小啊。是的话分别是哪个对应哪个啊。现在我的cp感觉翻的话舵量小了点。遥控上面是全舵了

网友A:
cp接收其中两个是调三轴的灵敏度,1个是调尾舵的行程,如果你感觉舵量小,可以在控里把舵机的行程调大点

楼主:
1楼,我的是2603控啊好像不可以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接收其中两个是调三轴的灵敏度,1个是调尾舵的行程,如果你感觉舵量小,可以在控里把舵机的行程调大点
这个有点保留
接收里面,1个调升降感度,1个副翼感度,最后一个(靠舵机接头位置)的是舵机行程调节,包括升降、副翼及尾舵行程,应该不只是尾舵行程吧?
另外,2603控,可以在控里面调锁尾陀螺仪的感度及混控量。但2603好像确实是不能对单个舵机/通道进行行程调整的。
我用的就是2603,前两天坏了尾电机,换了一个副厂的,所以这两天正好在调这个东西。

网友:
顺道问一下 wokaocl100
你的接收里面,两个感度,分别是多少?我的都在80%左右的位置了。才感觉稳一点,比较跟手。
低了就觉得难控得住它。

网友:
我都是一半

楼主:
7楼是不是原厂过来没调过啊。我的也是都在一半的位置

网友:
调来调去,还是中间手感最好,又回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