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雷虎50 没力气了

楼主(2011-11-17):
雷虎50 蓝头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 还是没用 启动正常 起飞正常
5分钟左右开始没力 到最都 油门推到顶 也是慢慢下降 而且很烫
油针 风扇 全部检查过了 都没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家出出主意
哦 对了
发动机
换了一颗还是一样

网友A:
发动机是新的吗?
多少的油?
油针几圈?
检查发动机轴承!
检查油路是否正常!!
慢慢检查下,应该能找出原因的!!

网友B:
检查一下温度吧?是不是过热了?小油针放大一点。。试一下。。

网友C:
離合打滑??

网友D:
蓝头,正常的话不会很烫的,温度能摸的住吧,仅仅是悬停,转速高么

网友:
仅仅是悬停
离合应该也没问题 刚开始起飞完全正常
发动机轴承正常
油路 正常
发动机油针也正常
开始时候冒蓝烟 时间一长就不冒烟了 而且故意富油的
温度很高 2台蓝头都一个样

网友E:
是不是油箱的内油管断了,刚开始能进半箱油,后来半箱油就吸不进去了?呵呵……
我瞎猜的哦~

网友F:
要换活塞环

网友G:
转速多少,不会是螺距太小了吧,

网友:
螺距没问题

网友H:
放主油针,按1/8一次的步进放,后再细调。

网友I:
应该是主油针贫油了
我的风神50用的是ASP52发动机,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我的风神飞了3个起落就放起来了,再想飞的时候,发现主油针卡住了,喷了点WD40拧下来后,忘记主油针是几圈了。我就开到一圈半,然后跟楼主的发动机一样,刚开始可以,几分钟后就没力量了,油门都推到顶了,还是动力不足。下来后发现发动机非常非常烫,然后主油针退到两圈的位置,再飞,就正常了!

网友J:
换来令片试试。

网友K:
贫油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