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电直问题

楼主(2011-11-17):
新手问个问题,请问一下电直机里锁尾用尾轴转动的好还是直接用个
电机
转动的好?

网友:
肯定是轴传好,不过皮带传也不错,好修。尾电机不如前两种,而华的180d的那种就有点无病呻吟了

楼主:
楼兄,180D是九鸟的,最近想入手个小电直,在观望中,华的CP和九鸟的180D,就是不知道哪个更耐炸

楼主:
或者推荐一款更耐炸的小JJ

网友A:
在最小层面的通常都是尾电机的,稍大点才有轴传~~~~哪个好么,还真不知道,应该是轴传好点吧

网友B:
楼兄说的是华的CB180D,没说错。是4通的。楼主理解错了
那个明明是尾电机,还不嫌传动损失动力前置了,真是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C:
新手还是皮传吧,小炸少修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