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重心问题

楼主(2011-11-17):
我的E4头部稍微重点,安理说450要正常悬停十字盘应该向后倾斜一点点吧。为什么我的十字盘偏偏向前倾斜?

网友:
  十字盤最好在飛行懸停時是前後水平的,

如果靠微調或甚麼的,把十字盤微斜........

長久會對十字盤有害的

网友A:
  繼續灌水!

通常我用電池移前或後去做成前後重量平均

网友B:
调机时,有风吧,有一次我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續灌水!

通常我用電池移前或後去做成前後重量平均

我的电池已经靠主轴最近了!没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机时,有风吧,有一次我就是

在家里,升空1.5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