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1-11-17):
校准的时候,手柄都在中间位置悬停位置,疑问是这个时候我的700E的定速曲线是30  30  30 30 30,也就是说是水平线一条,那么校准的时候需要归零后再校准,校准后再回复到水平线吗,

网友A:
校准的是P R E A 4个通道信号,T只用于监控

T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的是P R E A 4个通道信号,T只用于监控

T是油门

楼上的意思是说校准的时候油门曲线不必去理会,水平也没有关系把?

网友:
不用改,控上的油门曲线在调参之前设定好就不要动了
另外,油门的高低点在定速那里要设置

网友:
我是用WK-H 初初也有你的問題在想
我的設定是先調好油門曲綫後在調中位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