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这个船~

楼主(2011-11-17):
朋友做船壳,我看挺好,我就要了一个,可是不知道怎么弄起来,船长700 宽23 说是三角绕标的耐久艇,我看水浪线挺好看,就要了一个。

由于本人没有玩过船,请群里众多高手指点一下:

预计安装OS 32H 发动机(改水冷) 发动机安装在避震架上,发动机与轴之间很像加一个离合器,不知道应不应该安,打算弄个直升机的安上去, 使用万向节跟硬轴连接,水舵做一个或是买,浆估计不行,下面图里有几个浆,不知道这个发动机能不能带动,请大家看图给些指点,

我是想按这个发动机,因为发动机放手里也没有啥用,就放船上去好了,不知道这个发动机和船能不能匹配,使用多大的水浆,请大家多多指点,冬天了,飞机,直升机都飞不了了,打算在家把他弄出来,明年开跑~

楼主:
不会发图

不会发图

网友:
离下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看艇型这是F1项目使用的艇型。根据LZ描述的尺寸应该是F1-V15级别的。这个项目设计的要点就是在尽量追求直线速度的前提下还得兼顾良好的回转性能。
这个艇适合全浸浆,不是用配合半浸浆的水舵。这个艇型不适合耐久项目,因为它尺寸稍小,线型也偏瘦了。32的发动机太小,装90的合适。

楼主:
我是能跑就行,就是不知道32发动机带多大的浆,大概会跑多快~

网友:
这个船的宽度是多少?

楼主:
最大宽度28CM

网友:
这个发动机好像没有水冷的?
玩船最好加水冷!

网友:
等你下水的视频

网友:
这些桨没有一个合适的,太玩具了。

楼主:
我现在最头痛的就是发动机要不要加离合器,配多大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船型左/右二旁到尾的下压水骨很深....可以丞受大马力的发动机!
你的32-H发动机安裝位置不要太前了....約從船尾量至船头为380-420范圍应好.
桨可用P1.2或1.4螺距...35m.m.直径的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17楼的指点,

轴用多粗的好呢,一般的浆都是用多粗的轴啊,方便我更换配件啊

楼主:
35MM 1.2-1.4螺距的浆哪里买得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用多粗的好呢,一般的浆都是用多粗的轴啊,方便我更换配件啊

动力比较小..用4m.m.的可以了,应有成品賣的:loveliness:.

楼主:
使用硬轴系还是软轴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动力不大...用直轴比较好,直轴提供多一点船头的升力,速会比较快!

楼主:
工作之余做了几个小件

目前我的船舵系基本搞定了,可是看来看去感觉OS32的动力是在太小了,准备换15CC汽油机或是电机作为动力,我看田老师的船上的发动机不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2530&highlight=%C6%FB%D3%CD

目前使用碳管做轴管,放入4*8*3的F轴承,使用白钢焊条做硬轴(M4)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配置

大家给点意见,用哪款机器油机比较理想以及动力配置,谢谢大家了

楼主:
顶起来,大家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