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下,恒龙的M41A3仿真度如何呢?

楼主(2011-11-17):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A:
除了炮管长度,仿真水平还是不错滴!

网友A:
基本上,HL的坦克不多不少都有些错误和瑕疵,
但由于坦克级别处于模型边缘,加上性价比又高,
外观也不差,所以尚可接受。只要动刀改一改,
就可上个档次了呗。值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