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笔记本电池,请大家看看能不能用A6冲

楼主(2011-11-17):
下午拆了个笔记本电池,11.1V的 ,,6个18650串的,,不知道能不能用A6充电。。。
请大家帮看看。。。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买个保护板就行

网友:
应该是锂电的。两个一并联 算3S吧不只有镍氢的没有

网友:
改造成控电

网友:
我的强光手机是18650电池, 我有流电器,但只能一节一节充电!楼主可以关个18650充电器

楼主:
单节应该是3.7的,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吗?拆下来就是打算装遥控器里的,。。

网友:
这是锂离子电池。
单体电池的电压为3.7V,容量在2000mAh左右,安全放电率在2~3C,单体极限放电截止电压为2.7V。
适合小电流放电,比如楼上建议改为控电使用。
但用于控,这规格的电池组成3S1P后的体积,会无法装入原控的电池仓内,需对控进行一定的“改造”——如将控的电池仓挖掉一部分使之扩容;或干脆割掉原电池仓给锂电腾出空间等等。
电池装入控内的方式,不管如何改造,前提是原电池仓后面是否有相应的空间。
再不,狠一点的话就是将电池组设法固定在控的外面,通过插头和导线连接做成外置式的控电组。
外置电池组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固定、固定后的美观度,最重要的是固定后的稳妥度,别出现飞机上天后,半途中电池与控脱离、断电而出现意外。

网友:
这个就是18650.应该叫3S2P吧.

网友:
液态锂离子电池~~~不过拆机的旧电池不怎么样  做控电吧

网友:
液态锂离子啊 。。。

网友:
锂离子与锂聚合物电池除放电电流、内阻有差别外,其它则有近似的物理特性(内部化学成分及特性这里不予讨论),即充电时的截止电压均为4.2V±5%。因而,完全可以用模型上的充电器予以充电。
但从安全角度考虑电流强烈建议小于1C,最好采用0.5C。以免锂离子因过大的充电电流造成:发热量增大和析出的气体过多。
同时还要注意电池的泄压孔不要被异物堵塞,堵塞有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
至于你在短消息里说的:“用手机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我不知道你用哪款手机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手机充电器都能直接给电池充电的。
具体要看手机充电器内部的电路结构,若是恒流+定压式的可用。
比如有一个电源,其输出电流/电压为800mA/4.2V±5%的,可当充电电源使用。
对于输出电压高于4.2V的手机充电电源,则需要另加充电保护板之类的充电管理器件后方可给电池充电,否则你拆得的18650必定过充损坏——电池内部的锂离子因过充而析出成锂原子!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的解答,,反正有6节呢,搞坏一节是一节。。 。。

网友:
楼上几位解答都很到位啊.

18650最好是小电流充电,我的建议是0.3C充电或者更小,虽然充电时间长,但是安全,会有发热爆炸的可能.

用在控上,我建议把控打开看看,看内部有没有空间,如果用3节的话,可以考虑控内放置1到2节,控的电池位置放置1到2节.这样不需要大的改造,至于接口,用插头的便于充电.

网友A:
如果你是thinkpad笔记本的电池,,呜呼,,这样拆了,,你的笔记本电池电路就彻底报废了,thinkpad有自己的保护电路,只要这样一拆,整个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thinkpad笔记本的电池,,呜呼,,这样拆了,,你的笔记本电池电路就彻底报废了,thinkpad有自己的保护电路,只要这样一拆,整个报废。。。。

好象没听说过,电池本身应该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内部的锂离子因过充而析出成锂原子!

吓! 過高充电压, 只会産生  cobalt(IV) oxide, 即 LiCoO2 --> Li +   + CoO2, 何來 锂原子???

即使正常充放电, 都是 锂離子的狀態。

要產生锂原子, 需要很大能量。

网友:
焊个T插和3S平衡插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的电池,,呜呼,,这样拆了,,你的笔记本电池电路就彻底报废了,thinkpad有自己的保护电路,只要这样一拆,整个报废。。。。

也是,thinkpad笔记本有电池检测电路和程序,即便只是一节同样品牌的18650电芯拿来换上也无法使用,NND

网友A:
太阳神,如果你有thinkpad笔记本就知道了,你可以试试看,不过报废别怪我,是彻底报废,笔记本永远不会认的

网友C:
可能咱俩理解拧了
我的意思是,拆开以后,18650单个电池还可以用.
你的意思是,拆开以后,笔记本就不认了,是吧?

网友A:
恩,我的意思拆开后笔记本就不认了,而且我知道拆开后thinkpad就很难利用了,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可以试试看,拆下来的电池也没啥用,即使很新都没啥用

网友C:
有用啊
我们玩无线电的,把这个电池2节改装到对讲机里,还是很耐用的.
也可以改造的遥控车里,控里用也行
神火的手电 MC-E 的头,还是非常亮的 可以达到800-1000流明的亮度 放电电流一般在2--2.2A
总之,用途是很多的,成本还比较低,二手的,曾经买到过3块钱一节的.经过电池容量检测仪检测以后,挑选容量1800以上的使用就行.
以前在网上买到的电池容量表,大概80米左右吧

网友A:
目前就thinkpad是这样的,其他笔记本没关系,所以我说只有thinkpad不行

网友D:
标题
这种笔记本电池防拆的保护估计跟喷墨打印头的计数功能是一回事.一个打印头只要打到墨盒内置计数器规定张数.即使里面还有墨水全面罢工.非让你更换新的.可恶的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