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车床轨道问题

楼主(2011-11-17):
当年买了一台车床。轨道有一点磨损,中间下凹0.05MM
平时用用也无所谓
不过打算有机会吧轨道修复一下,然后贴塑.
轨道是这样的四方轨道。。
想询问下坛子里高人,给出一个策略:

                      如果找磨床磨好还需要自己刮研吗 ?
                      或者还是不需要磨床磨,直接刮研?
                       在或者直接用磨床磨好就可以直接使用?
希望能知道成品床轨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

图借用论坛朋友的

图借用论坛朋友的

网友:
没技术 刮不了 越瓜越坏

网友:
用胶水兑铜粉或铸铁粉填充 在贴塑

楼主:
感谢fang老大赐教
不知道0.05MM的误差算不算大
这个轨道是平面,容易刮的,比山形状方便,
实在不行,打算装线轨。。

网友:
中间下凹0.05MM

忍了吧

正规大修 就是直接刮了

累死人

还是忍了吧

网友:
才下凹0。05啊,一刀刮掉一个个丝,大概刮10次就好了。。。

网友:
0.05  管她呢     托板面积大 刀尖不会掉0.05的    我估计家机买回来轨道公差都比这个数值大,

如果贴塑  直接贴  那东西很滑溜 对这种几个丝的公差根本没感觉。用起来一样很顺。

网友:
你确定只有5个丝吗?测量可靠吗,这5丝算好精度了哦,我的旧床子下凹0.5都有得,照样车车东西

楼主:
饿,是我搞错了。是0.5MM。。。中间下凹0.5毫米

网友:
0.5mm还叫一点磨损...........

网友:
天哪 0.5毫米啊   0.05都够大了   车轴的话 外圆的差多少啊  建议上导轨磨   要不问问木头怎么拿砂纸砂平

网友:
0.05毫米的下沉量是很大的啊,半毫米的话那就是惨不忍睹了。还是用合金头的什锦旋转锉刀配合电磨机打磨吧,效率比铲刮高多了。

网友A:
找吧平尺,想想如何刮宫吧
要功夫的,慢慢来

网友:
5丝可以容忍 50丝叫病入膏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吧平尺,想想如何刮宫吧
要功夫的,慢慢来

正解,买个长平尺吧,500mm应该够了,看你的导轨多长了,最好一样长,呵呵,用电摩打磨吧,效率高。
轴承钢导轨我都是这里弄了,正正三天,腰都直不起来了

网友(2019-02-19):
正规大修先上导轨磨 再进行刮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