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轻木小机 有疑问

楼主(2011-11-18):
最近做了个轻木的小机。翼展36cm 9克 6mm直驱 4mm电磁。不开动力平抛很正,但是开动力后就迅速想右上爬升,打左舵几乎没有效果是什么情况,要改推力线的话应该向哪个方向改呢?

网友:
很容易,电机偏转一定角度

网友:
看图是下拉线不对。重心好象也偏后。如果重心在翼弦百分之25---50之间,就是下拉线小了。大概再向下3、4度的样子。左右偏要看机翼是否对称,方向舵正不正,如果没问题,就把电机左拉1、2度。另外尾翼最好对着桨,可以利用桨的气流,提高操控性。这个机调好后,可以每秒2米平飞,飞的很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心没有问题的。还要下拉吗?现在就爬升的太快,下拉一下岂不是更打大的抬头啊?

网友:
爬升快调水平舵啊

网友:
你把下拉理解成迎角了,两个概念,下拉角不是迎角,细看大功角飞行就理解了。下拉是指桨的拉力方向在机身的下边,是与机身的角度,为的是平衡拉力的抬头力。主翼安装角与机身是三五度。两个相加要六七度。而你的拉力线与主翼安装角快一样了。另外,看图上你的迎角与水平尾翼好象角度一样了,一般是水平尾翼零安装角上下,主翼安装角为正的几度,当然这种情况也能飞,但要重心靠后,大功角飞行,重心定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间,太靠后也不成,这架飞机的上返角又不够了,定好之后就是调下拉线了。

网友:
调重心也行,把重心向前放,但不要小于百分之二十五。

网友:
小飞机做的很好。

网友:
看不太清楚,电磁舵的磁铁,貌似方向不对?
小机机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