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18):
设置
遥控器
通道时提示:
You cannot edit a stock control profile, so a copy has been made for you in the Custom profile folder.
并且设置不管用,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谷歌翻译:
您不能编辑的库存控制配置文件,所以在自定义的配置文件文件夹的副本已经为你

网友A:
意思是说它自带的遥控器配置文件不能更改,所以在自定义配置文件夹里新建了一个复制的遥控器配置文件给你。你看看遥控器选择菜单里有没有新建的复制遥控器名称,或者重启凤凰试试~

楼主:
一新建遥控就说错误,什么内存错误的那个,不能为read!
凤凰不能联网是怎么回事?联网的按钮是暗的,不能点!

楼主:
遥控问题解决了!把别人的遥控数据拷贝过来了!不过还是不能设置,就是能玩了!
联网问题也解决了,把刚启动时飞机选择下面那个勾去掉重启凤凰就可以了!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不能更新了,一点更新等一下就是空白的!什么更新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