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 标题 ...
请教个问题 ---------------------------------- 标题要长

楼主(2011-11-18):
正序浏览
一根钻杆直径5MM长度500MM 一端施加扭转力 一端施加‘压’力 ,钻杆发生扭转。
一根钻杆直径5MM长度500MM 一端施加扭转力 一端施加‘拉’力 ,钻杆发生扭转。
这几个力的大小相同 只是‘压’和‘拉’的区别,方向不同,问题是:钻杆发生扭转的程度是否相同?
简单点 就是钻杆受到压和拉的力时 哪种状态下更能抗扭转。也许我应该给出一个压或拉力的数据。假设10KN,还假设压的时候钻杆有支撑 不发生弯曲,拉的时候钻杆不会断为前提。

网友A:
参考词汇:失稳

网友B:
首先两者由于材料一样,尺寸一样,故能承受的转炬是一样的,但由于你这个是细长件,在受压应力时,牵涉到一个稳定性的问题,就是受力件弯曲变形而破坏。所以受拉力的钻杆更牢固。

网友C:
不弯曲的前提下压更耐扭

网友D:
坦白的说这个我真的不懂,但是我一定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