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vbar的抗震能力是不是好很多

楼主(2011-11-18):
之前用mb十分怕震,小弟调机功力不强,准备上vbar试试,是不是抗震效果好很多,手感不讨论,小弟技术一般。

网友A:
mb升3.0试试吧 但是mb 3GX 都不太适合在油机上使用 非常危险 如果你是小飞机 450的 mb都扛不住 升了3.0也是有隐患 mb2.0震动是个大bug
vbar也分大小 电的一般用mini vbar 油的用大vbar 也可以用在电上 抗震效果很好 但是如果你用mb3.0还因为震动出问题 你用vbar也白扯 机器问题 不是电子的事情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我已升级3.0试试效果再说。

网友B:
先解决机子的震动问题,不解决好,就算是VBAR也是白搭

网友C:
VBAR 算是抗震最好的啦 但是不正常的震动会影响很多问题 要细心排除

网友D:
MB用在450上快一年了,有时小炸未修,震动挺大,未发现有什么异常,3D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