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机机值多少钱,急急急

楼主(2011-11-18):
我看到这台机机但是老板要1700元  大伙看看值不值    急急急

网友:
不伦不类,买了 后悔,淘到好 东西要 靠缘分哦

网友:
这机器还不错的,我有一台不带洗头的。带自动走刀割丝挂轮的。

网友:
最好别买! 精度太低!轴车不光,铁铣不动,打孔不同心!

楼主:
咨询

这个机机好像是80的卡盘    只有塔伦变速   不是自动走刀   我试了一下  能转    没有刀架

网友:
有点小贵,要是带挂轮的。能车丝,这价钱还勉强可以

网友:
最好再看看别的

网友A:
太贵太贵了,这机器设计的傻透顶了,

网友:
垃圾机器,别浪费钱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奸商开价1500,杀到1000拉回来的,接下来就是无尽的折腾了,高80cm左右,长90CM左右,100的卡盘,重量不详,带750w380v电机,目前状况是5MM铣刀,啃45号钢,一刀1mm,无压力。上个片片给你看看
这个东西比较变态,车跟铣不能同时用,开了铣卡盘也会转,但开车的话可以让铣不转,不过这样没啥意义,最重要的是,卡盘跟铣主轴差一点点就打架了,二者最近处间距2cm多,

最变态的是没有刀架,去小潘那里看了下他那里的多功能工具机,那个刀架不是一般的变态,没地方配,

小潘家的,刀架固定在平口钳上,

小潘家的,刀架固定在平口钳上,

网友:
不值!没有必要买这种床子

网友:
有还是没有必要?

网友:
全新的才1800,到淘宝上找啊

网友(2011-12-29):
这个价格不如买二手的仪表车,还带卡盘,电机,和丝杆。

网友(2013-04-21):
引用 网友A:
太贵太贵了,这机器设计的傻透顶了,

用词恰当

网友:
不看好,能车牙的话还可以考虑哈

网友:
这个是古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