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指点,G4模拟器。

楼主(2011-11-18):
我新人。刚安装的是G4
模拟器
,在界面里飞固定的机机就一切正常,为什么飞机选直机(练习中的升降、副翼这些是有用的)各操控都没动静了呢?

网友A:
我直机玩的少,目前单桨模拟离地就炸,估计还是设定的问题,顶贴看老魔指点

网友B:
G4 開起 是Emul 的那種嗎?

楼主:
原帖由
技嘉
于 2011-11-18 15:56 发表
G4 是Emul 的那種嗎?
我也不清楚,包装上写的是XTR G4

网友B:
是那家的模擬 ? 不知道的話 給我賣家位置 我進去了解 ~

网友C:
回复 楼主:
lz七通道上 somke 打勾

网友B:
是再訓練的項目裡嗎? 還是一般的介面?
Smoke:發煙/縮腳/直昇機的自旋熄火降落 3-POS switch:3d模式 DualRate:大小動作 Knob旋鈕:飛機的襟翼 ~
正逆轉再勾選下 ~
如果是在訓練項目裡 有可以勾選 要控制那幾個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