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8改成能倒飞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2011-11-18):
把桨的安装方式变一变,正飞用上面四个桨,倒飞用下面四个,翻跟头180度后切换

网友:
牛人的思路

网友A:
呵呵!楼主是说把遥控油门50%设为0点,往上推上面4个桨转,0点往下下面4个桨转动,那么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要在0点位置把飞控的平衡控制方式也要调整过来才行!好像有点难度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是说把遥控油门50%设为0点,往上推上面4个桨转,0点往下下面4个桨转动,那么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要在0点位置把飞控的平衡控制方式也要调整过来才行!好像有点难度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仿边距- -

网友:
倒着飞可以打排球玩 意义很深远

楼主:
我的意思是做成一键倒飞,可能没什么意义,就是想看看四轴到底能玩出多少种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