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油动大脚关于化油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化油器主油针和付油针调整不及时,造成声音不正常动力不足发动机过热易熄火,如何调整化油器的主油针和付油针。我想问一下主油针和付油针螺丝拧到底大约往回退几圈比较合适,在发动机怠速的情况下先调整主油针还是先调整付油针。大概能调到什么程度请个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玩车的话  去RCFANS  那边资料多

如果是新手  最哈找老鸟代劳 就算很详细的资料  对于没有经验的  也比较难懂

网友:
我是在毁了一台引擎后才知道怎么调的。其它很简单,但是很难说清楚。新手一般不是富油而是容易调成贫油,主油针不够松。

网友:

收到新油车后应先检查和记录主副油针的出厂位置,
方便日后调乱了可先还原出厂油针位置。

个人经验,基本调油机方法如下:

(1)   怠速进气口留1mm至1.5mm空隙(调化油器旁小缧丝)。

(2)   主油针全旋入后再旋出3.5圈,副油针2.5圈。
     先中速行车数分钟,热车后再微调(不用先停发动机)。

(3)   先调主油针:顺时针方向旋入(贫油)每次1/8圈再中高速试车,车速会越来越快。
     直至发动机过热熄火后才逆时针方向旋出(富油)1/4圈,高速时见有烟即可。
     如想发动机耐用,可多富油1/8圈。

(4)   后调主油针:通常不用调。如起动时拔电即熄火就是太富油了,
     可顺时针方向旋入(贫油)每次1/8圈。如起步反应慢是贫油了,
     可逆时针方向旋入(富油)每次1/8圈。

祝爽跑每一天。
陈伯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更正:
(4)  后调副........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