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尾桨问题

楼主(2011-11-18):
各位前辈,没有开油门的时候,打了方向后尾桨会倾斜,停止打方向后尾桨还是倾斜的,这是正常的不啊?尾桨会自动回正的不啊

网友A:
正常的,这是陀螺仪的锁尾模式,非锁尾模式才会回中。

网友B:
 别纠结这个,只要能飞上天,锁尾没问题就ok拉

楼主:
但就是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就会捏时针自转,我就不敢把飞机推起来了

网友C:
逆时针高速自旋?如果是逆时针高速自旋的话,应该是你把陀螺仪调反向了,调回来就可以,具体看看陀螺仪的说明书,那个尾舵不回中是正常的,锁尾模式都这样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