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的螺丝拧不下来了,有什么好办法吧

楼主(2011-11-18):
求助,450的螺丝拧不下来了,有什么好办法吧
trex450 sport,圆头内六螺丝,锁尾管的8颗螺丝,有6颗内六滑了,拧不下来了,怎么办啊,好久没有拆了,可能螺丝胶放多了,或者是锈了!用火烧过了,热风枪也用了,现在内六已经滑了,螺丝刀空转了,想用锉刀挫个一字,侧板都已经花了还是拧不动啊

网友A:
螺丝头的两侧稍挫平一下,用扳手拧

网友B:
楼主 在线这么久 就没学到点知识吗 亚拓450的飞机 全身的螺丝都要换12.9的 可以去iceman那里买的
原机的螺丝是非常差劲的 600n的扁圆螺丝也很垃圾 我之前弄的很紧 估计不久的将来也要滑的

网友B:
补充下 螺丝刀必须用好的 有的时候 螺丝刀会影响螺丝寿命

网友B:
最后教你怎么弄 如果是杯状的螺丝 可以买个好的螺丝钳子 拧下来 千万比用垃圾的 那就没招了 日后用的到 这笔钱可以花 如果是亚托原厂的 你看看能不能搓下 然后拿那种专门烧螺丝的大火机 高压的 喷一下 火苗很细的 地摊有卖 一般都是小**形状的 最后一个绝技 就是买个100来块的小电磨 功率不用太大 磨掉 把尾箱拿下来 换掉 要么自己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啊,可是这个机子一直没动过,现在炸了想修,拆不下来了,新螺丝早就买好了,真应该早换上,亚拓的圆头螺丝,悲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螺丝刀应该还行吧,也是亚拓的!热风枪吹了也没用!估计只有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挫了,没有扳手,只有钳子,老虎钳,夹住还是拧不动!

楼主:
回来报告,先是挫一字,结果还是拧不动,悲剧的是把螺丝头摧残的已经彻底完蛋了!试了一个不敢试了。后来去外面五金店本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日本工程师的螺丝钳,没有,就花30块买了个那个店里最好的斜口钳,说是台湾的回来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不过一个就够累手的了,后来就直接钳子伺候了!6个顺利拧掉,不过胳膊累的都疼,还有要夹紧钳子手掌和手指都疼! 不过省了了工程师的螺丝钳,那个钳子好像就100多吧。

网友D:
一样。昨天就因为个圆头内六螺丝弄了一晚上,郁闷的。现在还没有弄出来。 还在想办法。

楼主:
先改一字试试吧,不行就买钳子,斜口钳也行,有米的话日本工程师的螺丝钳

网友E:
实在不行就磨掉,重新打孔挂丝!

网友F:
用锯条锯成一字,小心别锯毛就OK了

网友D:
已经面目全非了, 只能全部换了。 郁闷,又的花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