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朗的x7二代+gp780+3688锁尾,陀螺仪的感度

楼主(2011-11-18):
请教一下哪位用过固朗遥控器的大侠,小弟有架450pro配置是固朗的x7二代+gp780+3688锁尾,陀螺仪的感度一直设不好,设在70尾巴很抖,设在60时而抖时而不抖,再往下就不敢了,怕锁不住尾巴就要炸机了。想求教用过的大侠感度一般设在多少,我的jr遥控器是在70。

网友:
这个很随意的 我对舵机研究不是很好 但是780很灵敏 尾舵机不行也白扯 最差也得是ds520 不知道你的3688怎么样 具体感度怎么设定呢 首先悬停 猛推几下 别一直推 一下 一下推 看尾巴晃不晃 晃就高一点 悬停模式尾巴只要有种梆梆的感觉就行 只要晃的距离 不管怎么推不出1厘米就行 开3D的时候 比悬停模式先低几个点 看看尾巴 静止的时候晃不晃 不晃就上来来回拉推几下猛点的 看看尾巴硬不硬 不晃就正好 晃就升高感度 但是如果你发现升高了开3D悬停金鱼 低了做3d还晃 要么就是机械问题 比如陀螺仪减震 或者震动问题 要么就是你舵机速度不够

楼主:
3688是我刚用的舵机,速度我觉比520还要快,就是寿命不知道怎样,猛推油门的表现都不错,就是悬停时有点金鱼,感度不敢往下设的太多怕锁不住炸机。遥控器说明书上说感度有-100到+100的调控范围,0到+100是锁尾状态,-100到0是非锁尾状态,这样大概应该调多少啊

网友:
向楼上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是仔细看我的话吧 只要金鱼就有问题 只要锁尾状态 炸不炸你能控制 你怎么感觉的哪个快 问这种问题 的你 估计你感觉不到舵机速度吧 首先 要看舵机价格 低了和炸鸡有啥关系

网友B:
算了 你还是自己研究吧 我看你和之前的我挺像 你还是自己琢磨吧 飞机需要自己研究 说不明白 这舵机我刚搜了下 好像比较山寨 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了 你还是自己研究吧 我看你和之前的我挺像 你还是自己琢磨吧 飞机需要自己研究 说不明白 这舵机我刚搜了下 好像比较山寨 没听过

我也是觉得要靠自己琢磨,相信能解决问题,感谢耐心的讲解。

网友:
GP780比较挑舵机,最好配官方的。

楼主:
昨天晚上将感度设到40并且加了一块防震棉,哈哈一切搞定尾巴锁的很牢,猛推油门尾巴大概1厘米左右,非常感谢木槌飞行。看今天如果下午不下雨出去开3d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做的广告

网友:
K-7XII的控一般感度不低于35锁尾是无问题的,我的是450PRO GP780+DS520感度在35没有金鱼,锁得很好,这个K-7XII控的感度不能和JR比的,以这样灵敏组合35--50的感度就已经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在设在35,目前还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