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落架问题

楼主(2011-11-18):
起落架设在第五通道,如果只用四个通道,4个舵机一切正常。但只要接下第五通道的收放起落架,马上会卡舵。特别是把起落架收起来以后卡舵特别明显。飞上天的话百分百炸鸡。
求高人解惑。

网友A:
装起落架之前 一切正常,装了起落架后 就出现问题,装的是第5通道,应该会不会是遥控器的设置问题。排除法看看。。。。。换第6通道 试试,或者 检查下 起落架 是否有 接触线的短路,再或者电调 换个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够

网友:
同意短路。一般情况通道舵机都回跳舵

网友B:
1:起落架有过流现象(检查是不是运行不流畅)
2:电调的BEC输出电流不够,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起落架之前 一切正常,装了起落架后 就出现问题,装的是第5通道,应该会不会是遥控器的设置问题。排除法看看。。。。。换第6通道 试试,或者 检查下 起落架 是否有 接触线的短路,再或者电调 换个试试??

电调用的好盈飞腾40A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短路的地方貌似也没发现。但起落架的线比Y线和舵机线都要小一号,不知这是否有影响?刚刚换第6通道试了下,还是一样卡舵,但没5通道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起落架有过流现象(检查是不是运行不流畅)
2:电调的BEC输出电流不够,过载了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下么?BEC输出电流不够是,过载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估计是电调  电压 之类的了  起落架你把Y线 拆了  试试 单个 起落架,要是没问题  试下双个起落架, 再没问题 试下3个起落架  这样排除法,也有可能是起落架 某个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  电压 之类的了  起落架你把Y线 拆了  试试 单个 起落架,要是没问题  试下双个起落架, 再没问题 试下3个起落架  这样排除法,也有可能是起落架 某个短路。。。

好的,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副厂接收机的问题,LZ有没有原厂的试下,记得给6EX配过一个副厂的,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C:
起落架电流高的话,可以几个通道分别各控制一个轮子。然后混控。我的前后起落架用了两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电流高的话,可以几个通道分别各控制一个轮子。然后混控。我的前后起落架用了两个通道

能不能指点下如何混控?目前还未还没用过混控

网友D:
接收机的问题

这个明显是多加了舵机,接收机的电压不足引起的,

网友:
过载了吧?

网友:
Y线惹得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明显是多加了舵机,接收机的电压不足引起的,

楼上高人,视频里拍的确实用的恒吉8通道接收,带信号灯的,说是FPV专用接收。
刚刚换成10C原装10通道接收后一切正常。不得不佩服日本鬼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