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WC飞控做Y6的朋友吗?

楼主(2011-11-18):
我用MWC飞控制作的500mm及180mm的四轴都成功了,飞的虽然不是特别的稳(指悬停),但在大广场飞得特别的爽,50米范围刷锅,航线不在话下。现在想还是用这个飞控做Y6模式。听朋友说有人做了,却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朋友使用MWC飞控飞Y6模式,请交流!

楼主:
没有吗?我顶

楼主:
飞得挺好,是MWC飞控吗?是特意不飞高还是只能飞这么高?
我已做好机架(单臂长28cm),如果推大油门也就飞这么高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大机架就得高飞,起码要高飞20米刷锅,那才爽。

网友A:
应该可以支持的,只要注意电调设置为镍镉保护模式,电压保护 为 低就行,否则6轴 6个电调,比四轴4个电调更容易引起电调进入保护模式,造成电机功率下降或停转。

楼主:
楼上的老朋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