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DC-DC模块替代模型UBEC电路的设想

楼主(2011-11-18):
普通DC-DC模块一般是震荡升压或降压后用快恢复二极管整流输出,二极管两端有700mv左右压差,部分高端的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后输出,二极管端有300mv左右压差,小电流时这部分压差引起的功率损耗可忽略不计,但在大电流使用时这部分变成热能消耗掉的损耗就变得很可观了,并且由于热能散发造成邻近器件温度上升也对稳定性造成了不良影响。模型BEC常用的线性稳压电源也存在效率低,大电流使用时温度高的缺点,模型由于对电池重量等的要求比较高,容量有限,低效率的稳压电源造成的功率损耗就比较突出,用开关稳压器效率倒是比较高了,但又由于开关电源固有特性使输出纹波大,容易干扰接收机造成失控乃至伤人的事故发生。而同步整流是近几年开始规模应用的新型整流技术,由于使用了新技术制造的新型大功率MOSFET作为核心器件使得导通电阻极低,输入输出压差比起普通硅整流二极管要低,效率很高,一般线性稳压电路能达到50%就不错了,开关稳压好点在70-80%左右,而应用同步整流的稳压电源效率在90%以上,节能的效果突出并且输出纹波也比开关电源小,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在模型上应用。但由于成品同步整流模块价格比较高,电路复杂、尺寸重量都有点大,所以在较大的电动飞机模型或对尺寸重量不太敏感的车船模上使用比较合适,在小模型上使用的话适得其反。在使用3S锂电的模型中使用12v-5v的同步整流稳压模块最合适,输出电流3A的就可以了,如果有大扭矩舵机或多个舵机的话选择输出电流6A的。6S锂电的模型则选择24v-5v的模块。在遥控器中则可以只使用一只锂电池选择那种锂电升压模块升高电压到12v使用。要是坛里有哪位电路高手能做出来体积小重量轻的成品就好了,我相信还是有销路的。

网友:
5V输出的DC-DC有的是,随便用,效率都不错
除非热火头用的1.5V输出的DC-DC,但那个不是长时间工作,效率也不就重要了
什么同步整流,完全没必要
感觉这技术应该在手机等低电压移动电子设备中才有市场

网友:
成本不低啊

网友:
好盈有好几款UBEC就是用的同步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