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LP

楼主(2011-11-18):
正在做雕刻机,需要用到这么个步进电机安装座,本来想用木头搞,等装上后再用雕刻机弄个铝的或电木的,但木头的实在不好弄,想请有雕刻机的朋友帮弄个,快递到付,需要多少钱,用支付宝给你,谢谢。

说明:材料一般,用电木,铝板等稍硬点的就行,厚度10MM,中间四个沉孔一半深,也就是5MM。外面四个孔是通孔,中间一个大孔,是过连轴器的,OK。

网友A:
这个图应该是一个直流电机拆下来了,上面的连接孔吧。既然要加工,为什么不把两面的定位突起一起加工出来?我也画了个图,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看起来很亲切。

网友B:
我给你做把  刚好又块边角  角钢机精度不太好 但是肯定能用了。
我机器只能夹@3的钻头,给你打好定位自己加工
PM地址给我不收你钱

我机器这样 嘿嘿 http://cslzgts.blog.163.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铝板,不然也给你免费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你做把  刚好又块边角  角钢机精度不太好 但是肯定能用了。
我机器只能夹@3的钻头,给你打好定位自己加工
PM地址给我不收你钱

我机器这样 嘿嘿 http://cslzgts.blog.163.com/

 助人为乐。

网友C:
楼主手里没小钻铣吗,有得话很好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里没小钻铣吗,有得话很好加工的

只有一台木工用的小破台锯,根本没有精度,已试地自己弄,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应该是一个直流电机拆下来了,上面的连接孔吧。既然要加工,为什么不把两面的定位突起一起加工出来?我也画了个图,跟这个是一样的,所以看起来很亲切。

自己设计的JJ,现在装Z轴的步进电机时需要用到一块连接板,不是直流电机用的,呵呵。

网友:
3个问题,
1.   57步进我记得可以上M5螺丝。为啥你要M3的呢,铝攻M3丝容易把丝也一起拧下来,还容易断锥
2.   中心通孔是固定步进的法兰盘用的,正确应该是38
3.   R3.5*R2*4这孔不知道咋打。。。。直接告诉我多少的通孔就行或者上什么螺丝的

s上面问题核实一下 ,确定我就开工了,错了浪费快递费

网友C:
楼主不会全手工自制雕刻机吧,佩服的泪流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全手工自制雕刻机吧,佩服的泪流满面。

大部分是以前一个朋友用加工中心搞的,包括外形和一些主要的孔,但搞的结果不是太好,因为他没有经验,只会使用机器,其它一点都不知道,都是我告诉他怎么弄他就怎么做,最后还是有很多小地方没有做好,现在因为不在那家公司做了,没法帮我弄了,雕刻机如果全套下来,那孔啊,真是多的让人头皮发麻。

楼主:
小JJ已经放了快一年了,实在是不想让他烂尾,前段时间才重新拾起来,主轴准备用修边机,其它的配件都准备好了,步进和驱动板都弄了两套,其中一套还是维宏+三轴独立驱动,都还没试,只有将机器弄起来才能试,精度什么的就不管了,只要能跑就行了。打表什么的也不会,再说也没那个什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