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镍镉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1-11-18):
小弟最近进了几块镍镉电池 容量店家号称1700MAH  经过五天的等待总算收到货了(电池不能走航空)正好今天回家  翻出2个仅有的充电器    大家看看 能不能冲这种镍镉电池?  那个7V多的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会这么高  电池才1.2V呀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大个的 电压竟然7V多 好久没用了 是小时候玩四驱车时买的
不知电压正常么?能用么   镍镉单冲1.2V 多少电流输出呢????
会不会对电池造成损坏呀

那个小的还要接线    挺麻烦的

要是大个的能用最好了

网友:
这两个都是“傻充”,一般也能充镍镉电池,但要计算好充电的时间。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例如你的超霸充电器,充5号电池,电流是180ma,你的电池是1700mah,那么充电的时间要10小时左右。同时还要看看电池的温度是否高。

网友:
这玩意儿烦人得很,不能过充,不能过放,充电前得把电放喽不然有倒霉的记忆效应,最好用带放电的镍镉电池专用充电器。

网友:
镍铬电有记忆,必须放干充满。放干后、充满后要休息几分钟再充放。提防他闹胃病。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回复

但是我想知道

那个7V多的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会这么高  电池才1.2V呀
再说那个大个的也没写电流值不好算呀   输出功率3W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呀

网友A:
人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还让人家怎么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还让人家怎么说啊

那个7V多的是不是有问题???怎么会这么高  电池才1.2V呀
再说那个大个的也没写电流值不好算呀   输出功率3W

网友B:
肯定是有问题,这种GP充“坏”了不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有问题,这种GP充“坏”了不少电池!

求个合适的镍镉电池专用充电器:loveliness: 有木有

网友C:
做个恒流电路,电流值选100毫安,充17小时,或者是恒流值170毫安,充10小时,过充一点点问题不大。
所谓7伏多的电压一般都是虚压(输出端串有限流电阻),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比较高,有负载时电压就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恒流电路,电流值选100毫安,充17小时,或者是恒流值170毫安,充10小时,过充一点点问题不大。
所谓7伏多的电压一般都是虚压(输出端串有限流电阻),在没有负载时电压比较高,有负载时电压就会降下来。

原来是这样呀   学习了 嘿嘿   感谢  等于那个大个的充电器没坏呀
刚才试了一下 连接上电池后 两端电压降到1.1V多   原理还有这样的呀  呵呵 我是个电子盲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不少:loveliness:

网友:
还用这种电池啊,污染大。。。

楼主:
回复 楼主:

充了10个小时左右 电池微热  不知时间够不够~ 老充电器了 不知是多少MAH的
唉!!!

网友:
建议买几个二手索尼智能充,快充电池和充电器温度都不高.

网友:
充满停止,价格20左右,买过4个好用.

网友:
高电压才能满足恒流条件。
当年的大砖头“大哥大”充电器是40V的。

楼主(2012-01-28):
引用 网友D:
给你介绍个很好用的吧,才15啊,比国产货好用多了,充电又快的,

前些日子我无意中发现这个不错索尼 sony bc-cs2A     不过一直也没见实物

哦???您推荐个啥呀 求高人指点一二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E:
镍镉电池的好处是可以大电流放电,充电的时候是吸热反应,这个特性很反常,一般的电池充电的时候是放热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