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升机问题

楼主(2011-11-18):
3个舵机 是对应直升机什么通道的  分别又是直升机啥名称
十字导轨E=
              C=
十字盘    E1=
在线===
那个大大能解释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前面两个是副翼AILE和螺距PIT,这两个通道可以互换。后面导轨那个是升降ELE

楼主:
谢谢啊 ~~我的说明书都没这个。。。另外 陀螺仪 怎么插得   有3个插头     其中又个插头 是一个排线的 且只有一根线。。那是什么

网友:
慢慢多试一下,陀螺一跟线是感应线插5通道,一跟插4通道,另外一跟插尾舵,插接收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两个公插分别对应第4  5通道,一根线的插5通道另一个插4通道,母头接尾舵机。JR控不同。

楼主:
谢谢大家啊~~我试试看

网友:
要看控的,别告诉我你用的是天地 飞

网友:
多潜水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