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镜头用多少度镜头适合FPV

楼主(2011-11-18):
找来两个单板,才50度的视角,想换下镜头,要多大角度的合适,图像不变形太多呢?

网友:
合适的没有不变形的
2.1mm的1/3镜头镜头是150度左右。你用2.3的铝合金镜头就可以。120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
看图自行决定吧!

网友B:
3.6mm适合

网友:
4楼大哥,你发的是单反相机的角度。。。 如果是全画幅的35mm镜头,比如尼康D7000,佳能5d2,7D,1DS什么的,角度比例算法是你那图上的。楼主问的是FPV用的板机镜头。一般是1/3或者1/4英寸的感光器,不能按照图中的算法来的。。。

网友:
总之楼主去淘宝买的时候,点进一个镜头产品页,一般店家会在宝贝详情里写好角度比例的,楼主仔细看下,没有的话问店家,就说要120左右的镜头即可。记得分清1/3跟1/4,有十几度的区别。

网友:
卖镜头的及镜头厂家的术语是叫:视场角。

这个视场角与我们普通意义的水平角度不是一样概念的。标称120视场角的镜头,水平视角大概在80-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3.6mm适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2.8mm
30块钱不到
欢迎问我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