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电调、尾旋翼组服役照!

楼主(2011-11-18):
入了凤凰50A,因一直没调到理想状态,所以一直外挂,没办法,不能一直挂着吧,装进去在说。
这个电调布线很费劲,因空间问题,电调线和电机线很勉强的移到了接收机下面,电调输出线离电机只有2mm左右的距离,扎带固定确保安全。

因电调离电机也只有不到3mm距离,为安全起见先用双面胶固定电调,在用扎带打洞扎紧,
这个FMS的尾旋翼组和尾推是一起入的,因尾推和L臂有干涉,且不太顺滑,主要是铜套直径偏小,以后在慢慢调,先装上尾旋翼组在说,快20个起落了,每个起落都检查过,担心的自锁螺母松动的情况还没出现,目前用起来很满意。

网友:
布线给力,看好!

网友:
请教楼主,那个舵机线的保护套管是怎么套上去的?感觉线套很细,舵机的插头好像穿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意方法'不好文字描述'只要你想'可以的'这个保护套扩展性很强的'看我的三根13amg的电调输出线'照样套进去

网友:
包蛇网在MOD和HIFI里面很常见
在RC领域还属于很追求心情件的人的专属
楼主就很心情
如同玩车,心情件就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如此,呵呵!对于配色,布线,外观都要构思一下!

网友:
MB系统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MB2.0够用,自旋不太给力,据说MB3.0不错,不过一直没升级,没那么高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