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1-11-18):
我入了XG7控,这个控可以存18组模型数据。我设置了两个模型数据,一个直升机一个固定翼,我在固定翼的时候对频,可以可以正常遥控。当我切换到直升机的时候,就不能遥控了,然后又要从新对频,对好频可以正常遥控,然后在切换到固定翼又不能遥控了,又要从新对频。要是这样也太麻烦了,切换一个模型就要对一次频。
我想应该对一次频可以用18种模型,是不是我操作错了?
现在又入了一个4通接收机。买回来才发现天线是内置式的,这种天线会不会有盲角,或者遥控距离没有原装的远啊?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换二十次也得对二十次频…呵呵

网友:
是这样的啊,是做遥控的在写软件的时间没考虑到,应该快升级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有没有人解答一下?

网友:
JR的控在各个模型号上的Id不同,对应不同的接收机。这种设计可以防止切换模型后,如果上一架飞机忘记断电而出事故。

网友A:
不对的,我也是用的xg7,接一个原装的8通道接收机和另一个6通道的接收机,分别装在2台直升机上,用的时候只要切换模型就行了,没有一直要对频啊。楼主会不会是在同一组数据里对频的啊?如果不是的肯定是遥控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的,我也是用的xg7,接一个原装的8通道接收机和另一个6通道的接收机,分别装在2台直升机上,用的时候只要切换模型就行了,没有一直要对频啊。楼主会不会是在同一组数据里对频的啊?如果不是的肯定是遥控器有问题 ...

我说的是一个接收机,你说的是两个接收机。

网友:
汗,一直以为你是俩接收,原来是一个?

网友:
我用天地飞的  一直没有用过第二组  我好像有十组  可是我从来没换来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