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OEN回家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1-11-18):
看说明设置回家的时候必须是控设好失控保护状态悬停位置,也就是油门也在中间悬停位置了,最近刚升降了DSX 11X,问题来了,11X对频设失控保护的时候必须是油门最低点,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开机一直是报警的,大家有没遇到这个问题。
如果失控保护别的通道都在中立位置,只是油门在最低点,而只在大疆软件内调中立点的时候把油门放中间位置,可以设置回家功能吗

网友A:
自驾通道设置失控保护就可以了。关控后软件里面提示失控保护,LED闪蓝灯就设置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驾通道设置失控保护就可以了。关控后软件里面提示失控保护,LED闪蓝灯就设置成功了。

正解。然后在dji软件中读取并确认中点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先把油门不是最低报警关闭再做,或者查 询11X说明书关于FailSafe功能的详细操作方法

楼主:
谢谢千红大大,